富士5000G11变频器恢复出厂值的问题

楼主(2009-10-30):
          一台富士5000G114千瓦的变频器,现在启动无输出。也不报警。我想把它恢复出厂值。在H03的参数中,只能取0值,无法恢复出厂值。请教高手指教如何才能恢复出厂值。

网友A:
兰天52 你好!

       同时按下STOP键和增加键即可改变为1,如果还不行,参数保护是否打开?也要同时按下STOP键和减键。

网友B(2009-12-09):
无助学生你好!

我是新手,非常感谢。已经能调试了

网友C(2019-12-22):
引用 网友B:
网友A你好! 我是新手,非常感谢。已经能调试了

怎么调的?我的也是这样的,师傅知道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