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编程中,使用计时器编程

楼主(2009-10-30):
我想用STEP7编一个计算物体移动时间的程序,就是将一台移动小车经过A位置然后到达B位置这一过程所使用的时间记录下来然后存到数据块中,和下一台小车用的时间进行比较。
我的问题是,不知道STEP7中哪个指令可以实现计时的功能,我不能用定时器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这个比较容易.

如果想A-B点计时,用计时器S_ODT触发信号计时开始,到B点后关断计时,并把数据传送给存储器,可以用比较指令进行下一次比较用.

楼主:
楼上请介绍的再详细点,怎么把数据传送给存储器中,能帮我编一下吗?发到我的邮箱liqiwei0315@126.com

楼主:
请各位指教,谢谢!

我主要是不知道怎么把时间取出来?

网友B(2011-08-04):
时间取出来好像是BCD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