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变量的数据类型区别

楼主(2009-10-30):
wincc里的变量数据类型不同,包括二进制、有符号8位数、无符号8位数、有符号16位数、无符号16位数、有符号32位数、无符号32位数、浮点数32位IEEE754、浮点数64位IEEE754、文本变量8位字符集、文本变量16位字符集、原始数据类型,请问这12种数据类型有什么不同,除了范围以外我最想知道的是在什么情况下用哪种数据类型,这是关键,谢谢高手能够指点~

网友A:
二进制就不用说了,

有符号8位数、无符号8位数、有符号16位数、无符号16位数、有符号32位数、无符号32位数、浮点数32位IEEE754、浮点数64位IEEE754            用于变量数据(输入,输出,显示,运算等)

文本变量8位字符集、文本变量16位字符集       顾名思义是用于字符的处理

具体用法找本书细看.

网友B:
建议楼主学习一点计算机语言的基础吧,对学习PLC很有的。

网友C(2011-09-19):
变量数据类型有符号8位数、无符号8位数、有符号16位数、无符号16位数、有符号32位数、无符号32位数、浮点数32位IEEE754、浮点数64位IEEE754            用于变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