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在PRO-FACE触摸屏里怎么监控

楼主(2009-10-30):
三菱FX的PLC在PRO-FACE触摸屏里怎么监控!是用PRO-FACE的下载线还是用PLC的下载线!我不知道怎么用?还有要不要怎么设置?PLC里不是只有一个RS232的口吗?我是说在PLC和触摸屏连接使用时我想监控PLC怎么用?

网友A:
怎么没人回答你啊!?

楼主:
我已经找到答案了!在PLC SETTING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2009-12-02):
怎么设定阿,高手支个招

网友C:
怎么设置啊?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楼主能不能解释一下啊

网友D:
能说一下具体步骤吗? 强烈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