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00变频器通讯求助

楼主(2009-10-30):
我用的是三菱A500系列的变频器,以485的通讯方式与plc交换数据。请问一下,国产的变频器有没有可以替代三菱变频器的品牌,如果有,它是如何与plc交换数据的,谢谢。

网友A:
三菱的通信很不方便,我经常用三菱的PLC和变频器。但做通信很麻烦,一般人都做不到,有时打电话去三菱技术支持中心都拿不到结果,听朋友说台达的通信很方便,只有几句就可解决。

网友B:
涡轮流量计大家知道不啊。

网友C:
是的,台达是比较方便。

网友D:
台达和三菱都可以通信,我都是用的RS进行数据传输,相比较而言台达的简单易懂一些,三菱的里面好像有一点复杂,不过慢慢来可以通信的!

楼主(2009-12-07):
台达的是怎么通讯的,能举个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