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变频器进线电流问题???

楼主(2009-10-30):
            车间一台CT的2405的11KW的UNI系列变频器控制的伺服电机,这几天总是时常报警IT AC,查说明书说是相位问题,可查来查去没有查出问题,各相进线相电压420V都正常,但运行时拿电流表测量其变频器进线时发现其V线电流只动一点不到0.5A,而其经相线电流差不多为4A,但变频器的输出的各相线电流都差不多为4A。

           请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出现一相电流为“0”

网友A:
缺相运行可危险啊

网友B:
  首先查一下变频器整流部分是否正常,如正常,再调整一下电源相位看看。

网友B:
首先查一下变频器整流部分是否正常,如正常,再调整一下电源相序看看。(打错一个字)

网友C:
应该是整流模块烧毁了一相,要是主电源缺相变频器是不会工作的,你就根本测不到输出电流了

网友D:
应该是变频器的整流部分一相出了问题,但由于是三相整流,变频器在两相的支持下还勉强能够工作,但是两相功耗增加,这样很危险。

网友B:
  希望楼主反馈一下处理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