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和PLC的连接和编程

楼主(2009-10-31):
三菱Q系列PLC如何接收编码器信号,如何编程,编码器是绝对值性的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已经确定了吗?可以先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01/C-8822-D25F26FC7AFC-1.shtml

网友B:
编码器输出信号是什么?SSI?4-20MA?

网友C(2010-04-13):
单圈编码器输出信号是格雷码,怎样才能连续测大于单圈的往返长度。分辨率1024、DC24V

网友D:
呵呵.....你如果是用的三菱自己的那套编码器的话最好用CCLINK通讯去读吧..很方便的,不过成本有点高!需要增加CCLINK模块

网友E(2010-06-14):
旋转编码器与三菱PLC应用时高速计数器不能重复使用吗?用没有与三菱FX的应用实例

网友F:
绝对值旋转编码器,请选用Angtron电子出品的产品。使用方便、性能稳定。

www.angtron.com
angtron.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