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点动按钮

楼主(2009-10-31):
记得在论坛上看到一个题目,叙述的不是太清晰,但提到有三个按钮:点动左按钮、点动右按钮、启动按钮。有二个限位开关:左限位、右限位。控制一个小车。动作过程是:点动按钮,按一下小车动一下,直至左限位或右限位时为止。启动按钮是:按一下,小车连续运行直至左限位或右限位时为止。要求是继电器控制电路。

XW: 点动按钮,按一下小车动一下。是什么意思?

东方:有两种理解:

1、按下按钮,小车动作,放开按钮,小车停止l

2、按下按钮,小车即运行一段距离后停止,即使按钮不放也不再动作,直到第二次再按才又动一次。

XW:就像电子门铃,有的按下就响个不停,放手就停,有的按一下就只响一次,要它再响,必须再按。小车的点动按钮是那一种呢?

网友A:
就像电子门铃,有的按下就响个不停,放手就停,有的按一下就只响一次,要它再响,必须再按

楼主:
点动的例子:

图中,点动按钮DA,连续工作按钮QA,停止按钮TA,RJ为热继电器。

点动时,按下DA,接触器吸引线圈C得电,主常开触点C闭合.电动机运行;放开DA时,由于在点动接通接触器的同时,又断开了接触器的自锁常开触点C,所以在DA松开后电动机停转;按下QA时,C得电吸合,而C自锁点便自锁,故可以长期吸合运行。但要注意一点,应用这种线路有时会因接触器出现故障使其释放时间大于点动按钮的恢复时间,造成点动控制失效。TA是电动机停止按钮。

在这个例子中,“点动”指的就是“按下DA,电动机运行;放开DA时,电动机停转。”

XW:那和连续按钮有何不同?

东方:按下QA后,即使放开按钮,电动机还是不停,所以还要一个停止按钮。

网友B:
这个图有点年纪了哦!不过很喜欢.清晰明了.

我也看了小车那个图,就感觉有点问题.好象不能达到连续运行的目的.

我还一直在想,是不是我看错了!

这么看来,他的图的确有问题了哦~

网友C:
呵呵,年纪很老了,有才啊

楼主:
还是潇洒哥爽快!我也看了小车那个图,就感觉有点问题.好象不能达到连续运行的目的。但大家就像看“皇帝的新装”一样都不说,而且叫好:“哎呀,美极了!真是美极了!”

网友D(2012-02-17):
我也是学这个的,上边的图很好,只要领悟了 就简单了,我还是在学习中奥、不过上边的图很简单,难不到我。

网友E:
简单的说没有接自保持触点的就是点动控制。

网友F:
点动就是按下按钮状态跟原状态相反,松开就复位,比如:原先是常开的,按下就接通,反之则相反,不带自保持。

网友G:
这图是有年纪了,但是图的想法和思路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