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马达是如何分类的

楼主(2009-10-31):
想问下三菱:HC-KFS,HC-MFS,HC-UFS之间是根据什么分类的。

网友A:
按转子惯量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按转子惯量的大小

谢谢恩波老师的回答。不知道我这样的想法对不对:

(1).转子惯量是马达本身的惯量,而不是负载经惯量比折算到轴上的惯量。

(2).转子惯量越大,表示马达的轴越结实,马达本身可以输入的电压(或电流)就越大,就可以带动更大的负载。

网友B:
楼上的兄弟,建议你先学一学物理中与运动相关的基础知识,别光在这自个儿瞎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楼上的兄弟,建议你先学一学物理中与运动相关的基础知识,别光在这自个儿瞎想了。

多谢提醒。

网友C:
(1).转子惯量是马达本身的惯量,而不是负载经惯量比折算到轴上的惯量。

是啊

(2).转子惯量越大,表示马达的轴越结实,马达本身可以输入的电压(或电流)就越大,就可以带动更大的负载。
这恐怕没什么直接关系.

网友A:
伺服电机轴的承载能力取决于设计轴径,而不是转子惯量。转子惯量决定电机的空载响应能力和带载耐冲击能力。

楼主:
弱弱地问句:转子惯量 和 转子的惯量 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如果是的话,那么转子惯量:K=mr^2。

网友D:
不管是三菱还是其他品牌的,分类基本上的都是按照下面几种,:功率加转速;扭矩。两个大方向,而下面的就是惯量和尺寸是细节的,但是不是最重要的分类。

网友E:
当然,轴越粗的话,转子的惯量肯定也就大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向前辈们学习了。

网友C:
弱弱地问句:转子惯量 和 转子的惯量 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如果是的话,那么转子惯量:K=mr^2。
您这是质点的公式,实际有体积的东西是要用积分算的.简单几何形状有现成公式可以套用.

网友A:
伺服选型或者分类依据的首要因素是:扭矩和转速,机座号、惯量是次要因素,至于功率不过是捎带脚的结果,千万别当作依据!

还是那句老话:别让日系通用伺服靠功率选型的方法给带进沟里去,作为控制电机,伺服的选型依据是扭矩、速度、机座号、转动惯量。。。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伺服选型或者分类依据的首要因素是:扭矩和转速,机座号、惯量是次要因素,至于功率不过是捎带脚的结果,千万别当作依据!

还是那句老话:别让日系通用伺服靠功率选型的方法给带进沟里去,作为控制电机,伺服的选型依据是扭矩、速度、机座号、转动惯量。。。

内容的回复:

听波恩老师怎么一说,还真是这么一回事,日系同一型号驱动器所推荐使用的马达基本是同功率的。

网友F:
本来就不能按功率来选型。。

日系并不都是同一型号驱动器对应某个功率,有按安培来划分,15安培对应某某几个功率电机,30安培对应几个功率电机。

网友G:
三菱J3的,在速度很慢的情况走起来一顿一顿的,速度快一点就没问题,是不是速度越慢扭矩就越小。

网友A:
低速不好是日系通用伺服的痼疾,与低速检测能力和齿槽定位力矩波动有关,和出力能力基本上没有太多关系。

网友H(2009-12-15):
15楼的,额定转速内输出扭矩应该是定值,超出额定转速时扭矩下降的比较厉害。以上是在位置控制时候的情况。速度和扭矩控制方式的没用过,不敢在这装专家,说错的地方希望各位大侠指正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