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问题,被罚了

楼主(2009-10-31):
我公司630KVA变压器使用中,每个月无功功率大概3-4万KW.h,上个月突然跑到12万,有功走了5万,被罚款3万元,变压器空载时每天无功也走2000KW.h,电容补偿已经关闭了,望师傅指点,这个月又要罚了,。。。。。。

网友A:
变压器的无功消耗,尤其是空载无功消耗很大,因此变压器本身的功率因数很低。

在考核用户的功率因数时,通常是考核变压器一次侧的功率因数值,即变压器消耗的有功和无功电量也参与功率因数的计算。如果是高压计量的用户,变压器消耗的有功和无功电量已经走表,这时按电能表抄见电量计算的功率因数值即为一次功率因数;如果是低压计量用户,则应将电能表的抄见电量加上变压器消耗的有功和无功电量计算出的功率因数值为一次功率因数。计量方式对计算功率因数没有影响,而对一次功率因数有影响的是变压器的负载率和负荷的功率因数。负载率越低,对一次功率因数影响就越大,反之越小。负载率是由生产用电状况所决定的,而负荷功率因数是可以通过电容器补偿提高的。

楼主:
我们是高压计量的用户,可是正常生产时补偿电容为6只电容,高压的功率因素为0.93,无功也走了1900KW.h,不生产时,有功走了300KW.h无功也走了2000KW.h,电容不补充。无功为什么比有功走的多?

楼主:
电表会不会有问题,我的电容是多补了,还是少补了?现在迷茫,上个月无功13万,这个月无功7万,电网有问题吗?我改怎么办?

网友A:
采样CT是在低压总进线侧你就是补偿到0.99,也是只补偿到了变压器的二次侧,变压器自身的无功没有统计补偿在内;而你是高压计量,变压器的有功和无功损耗却记录在内了

网友A:
更换变容量变压器,或者手动投切电容器. qq51882139

网友B:
采用高压补偿。如果负荷长期达不到变压器容量的百分之85,可以考虑更换变压器。

网友C:
你可以考虑在高压侧加动态补偿。

网友D:
采用自动投切电容器-.0.99--0.95

网友E:
工业用电功率因数高于0.9就不罚了

网友F:
功率因数大于0.9电力应该奖励你们啊,怎么还罚款呢?

网友G:
变压器容量太大了,,是不是感性负载太多,

网友H:
国家电网的电费不是按大家想象的算,但考核标准是按你们公司功率因数考核,这儿不是指你公司的功率因数表实际抄见,而是按供电部门的一部电价和二部电价具体因实际情况考核,另外有的帖[每个月无功功率大概3-4万KW.h,]无功的单位都弄错了,是不是电工呀,!!!

网友I:
改用智能无功补偿控制器

网友J:
我也是高压计费用户,但我不会看它的计费表,哪一行是有功的数字?哪一行又是无功的数字,怎样计算自个的功电消耗和无功电消耗,目前是供电部门采用远程抄表,然后把收费单直接转给财务,等挨罚了电工才知道。非常被动,请有爱心的各位师傅教教我怎样看高压计费的收费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