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达电通:请教HMI宏相关问题

楼主(2009-10-31):
中达电通:你好

由于是初次使用贵司DOP-B05S100

请教台达HMI 宏指令几个问题

1、一般的宏指令执行一次后,是否自动停止退出。(不说死循环,调转指令等)

2、宏指令内如何自定义变量,从说明书中没发现讲述定义变量的方法,全是用直接地址。

3、和国产变频器通讯采用驱动什么方式,是不是DELTA DVP PLC 控制器中,选择DELTA CONTROLLER RTU进行驱动??(国产变频器是标准MODBUS方式)

4、如第三条所说,那么控制变频器的参数,在HMI中是否直接可以用“数值输入”、“设定参数”方式直接写入该变频器中?

5、宏指令中把说的 Var1 = GETCHARS(Var2, Var3, Var4) ;Var1 = PUTCHARS(Var2, Var3, Var4),读取、写入参数与第四条有什么区别?

请帮助

网友A:
1 这个根据宏不同 功能不同的,比如按钮的on off 执行前宏 执行后宏 画面开启宏 画面关闭宏等都是根据特定的条件只执行一次就不会执行了,clock宏等就是按周期扫描执行,具体可以参考人机手册第4章内容哦

2 宏指令只能使用内部或者plc的直接地址,不能使用自定义变量哦。(人机内部地址有6.5K个 应该也够用吧 呵呵)

3 建议直接采用modbus RTU/ascll 来通讯

4 是的,只要对应上modbus绝对地址即可

5 这两条指令一般是用在人机被没有适合从站的驱动的话就需要用户自己来写对应客户设备的协议,就要用到以上两条指令

网友B(2010-10-13):
谢谢,我也要学习,有实际例子可以发给我,特别是宏的应用方面。谢谢zyw3166@126.com

网友C:
这几个问题在台达的大的HMI新手册有了。如果你那没有就近的服务商或者找中达要一个。如果在北京找我来取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