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算4到20MA的对应值~?

楼主(2009-10-31):
    如温度变送器范围为0到100度~!

     变送输出4到20MA

    请问各位师傅当电流信号为16MA时温度为好多度?

   (100-0)÷(20-4)=6.25

 这个6.25是什么意思~!

  这个算式对不对?这个式子怎样去理解呢?

  当温度为0~800时

 变送器送出为4~20mA

(800-0)÷(20-4)

对吗~!

网友A:
新手上路,请多指教~~

上述6.25就是每一毫安的电流变化所对应的温度变化范围咯。当然,4-20毫安的电流运用在测量中,要准确数据的哈,得精确到小数点后面2位吧,那样算的数才准一些。

画一个直角坐标系,横轴为电流,纵轴为温度范围,四毫安对应零,20毫安对应100,剩下的,就很简单了呀……这个道理在很多变送器上都通用》我自己试过的,很准。我们用的有0-300和-50--+400两种,通过上述方法都可以计算温度是否准确,或是通过温度来计算电流大小,都可以的。

网友B:
不是那样算的吧   因该是(100-0)÷(20-4)=6.25 ,这个6.25对应的是电流值对应的温度值,要是算实际温度的话,因该是6.25*(16-4)=75度,你可以实际测一下  这个算法应该是准确的

又需要的 联系   呵呵    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流X对应的测值Y,按:   Y=(H-L)×(X-4)÷16+L 计算

其中:H为   20mA对应的测值

 谢谢你~!

真想和你做个朋友~!

 QQ309974630

            L为   4mA对应的测值

楼主:
 希望大家不用保密自己的看法~!

 继续讨论~!

网友D:
4-20mA的对应值0-100度满量程为(20.000-4.000)=16.000mA                   每度对应的毫安= (20.000-4.000)mA/100=0.16mA

(16.000-4.000)mA /0.16mA=75度

网友E:
帅克仪器的算法更科学!

楼主:
 那么当我知道温度或者是阀门的开度怎么算

它的反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