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否做跟随实现同步?

楼主(2009-10-31):
有一台主变频器,带动较大直径主转盘,转盘加有编码器。另有两个变频器做跟随用,跟随电机带动较小直径副转盘,两跟随变频能否根据主转盘编码器信号来实现主辅转盘的同步性?

网友A:
可以,请打电话咨询:0755-26580830

网友B:
你的这个问题可以做到,如果要求不是很高就用通信实现,如果要求很高就用外部模拟量控制。具体就是用编码器的反馈值换算成直接的频率通信或电压值给跟随用的变频器

楼主:
对:hzrss 关于

你的这个问题可以做到,如果要求不是很高就用通信实现,如果要求很高就用外部模拟量控制。具体就是用编码器的反馈值换算成直接的频率通信或电压值给跟随用的变频器

你好,前段时间出差没来得及回复。

情况是这样:编码器是数字量信号输出,怎么才能将它转换成电压值、电流值或者频率值?我变频器为台达E系。我用主变频器的多机能模拟输出端子输出地电压值提供给副变频,但副变频的频率总不能与主变频的相等,要比主变频的稍小零点几。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hzrss 关于

你的这个问题可以做到,如果要求不是很高就用通信实现,如果要求很高就用外部模拟量控制。具体就是用编码器的反馈值换算成直接的频率通信或电压值给跟随用的变频器

你好,系统要求比较高,编码器是数字量信号输出,怎么把它换算成电压值、电流值或频率?

我曾用多机能模拟输出端输出的0——10V电压作为目标值来控制跟随变频器,但跟随变频器与主变频器的频率值总有一定的误差,变频器是E系得,另外我跟随变频器要加PID闭环控制,编码器能否做到模拟量反馈?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hzrss 关于

你的这个问题可以做到,如果要求不是很高就用通信实现,如果要求很高就用外部模拟量控制。具体就是用编码器的反馈值换算成直接的频率通信或电压值给跟随用的变频器

内容的回复:

你好,系统要求比较高,编码器是数字量信号输出,怎么把它换算成电压值、电流值或频率?

我曾用多机能模拟输出端输出的0——10V电压作为目标值来控制跟随变频器,但跟随变频器与主变频器的频率值总有一定的误差,变频器是E系得,另外我跟随变频器要加PID闭环控制,编码器能否做到模拟量反馈?

网友C:
从您的需求看没有发现两台副机装编码器没有,如果有,方案如下:
选用阿尔法ALPHA6000系列变频器,主机速度外部给定编码器反馈PID闭环,主机高速脉冲输出级联副机高速脉冲输入作为副机速度给定,副机编码器反馈PID控制。
不知能否给楼主带来帮助?方便把详细需求发到我邮箱:alpha-zhouyi@163.com

网友D:
还是用汇川的张力变频器吧

网友E:
我的想法,有以下几种方式:

1、通过模拟量方式,主变频器模拟量输出定义为主变频器速度,两个跟随变频器根据主变频器输出模拟量调速,模拟量输入通过模拟量比例系数调节从变频器与主变频器间的速比。

2、通过数频级联方式,主变频器数频输出口定义为主变频速度,两个跟随变频器接收主变频器输出的频率作为速度基准,通过调节内部比例系数调节主从变频器的速比。

3、通过总线方式,通过主PLC读取主变频器速度,做内部计算后,把计算好的速度信号通过总线传给两个从变频器。

以上方式基本都是速度同步,可能出现相位差,通过PID调节应该做一下微调。

欢迎一起探讨,我的邮箱Eric_job@163.com

网友F(2009-12-03):
用汇川的简易伺服变频器,更简单一些,直接把编码器的信号接入DI5就可以了

网友A:
要求线速度同步的话模拟量精度不一定行,

网友G:
很簡單的應用,台達變頻器就能做到啊,呵呵

网友H:
同步的概念是什么?是位置的同“步”或跟随。

很多人简单的以为就是“同速”--变频器就是调速的吗,但是简单的调速跟随是做不到同步的,0.1%的误差都会累积而不同步,变频电机的同步要用绝对值编码器+PLC+变频器,通过位置的跟随来完成。

有的人讲,增量编码器也可以用一个个脉冲跟随来同步(类似伺服),但是在变频电机,干扰不可避免,就算是增量编码器干扰而产生仅仅0.1%的误差,对于速度同速感觉不到,但对于位置跟随,增量编码器也是误差累积而不同步了,所以还是要用绝对值编码器来做反馈,经PLC同步比较再输出速度调整信号给变频。

一些变频器的所谓“同步”,可能只是同速,也可能是增量反馈信号一个个脉冲的跟随,精度都有限,很可能最后是不同步的。

欢迎来电交流021-36320991上海精浦裘先生

网友I:
这对变频器的要求不是一般的高,变频器基本上不能达到你的要求。还是劝你用伺服吧。

另编码器只有一路信号你给哪台变频器?如果在其中一台变频器转接的话,哪么两台变频器之间是不会同步的,有延迟。应该加一个信号转接的小模块。变频器只是大概的同速控制,距离实际意义上的“跟随”或者“同步”还有很大的差距。

劝你还是用伺服。

技术交流:qizhikun@126.com

网友J(2010-02-03):
VE的变频器的话可以将编码器的信号送入PG卡,PG 卡上有另外一路输出可以送给第二台变频器或者控制器。

网友K:
楼主可以考虑用B系列通信来做

不行的话就用M系列+PLC(20ES)应该可以,具体参数忘记了,楼主可以找本手册参考下

网友L:
施耐德的变频器 也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