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知道怎么将Modicon M340的项目从PLC上传到PC

楼主(2009-10-31):
那位高手知道怎么将Modicon M340的项目从PLC上传到PC.现在可以连接PLC但不能上传如图 软件版本4.0

网友A:
你在仿真模式下忙个什么劲?赶紧转回标准模式

网友B:
如果上载信息没有更新,你就上传不了了

按楼上的改为标准模式,就OK了

网友C(2011-04-22):
路过,学习了!软件手册学习。

网友D:
下载时没有设置需要上载,所以PLC上没有供你上载的程序。你是不能上载程序的,这比加密保护更保险。

网友E:
强烈同意2楼观点,哈哈

网友F(2014-08-24):
确实是这样的,下载程序时设置了不可上载,所以上传不到电脑上,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6-10-25):
7777777是的,转回工程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