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停止问题

楼主(2009-10-31):
我现在是变频器带动一带抱闸的电机,抱闸没有通过变频器控制,外带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现在我想知道当要停车的时候,抱闸是应立即抱闸还是需要延时一段时间再抱闸呢

网友A:
  变频器停止输出后,才能使用抱闸制动!!!否则变频器可能过流切断。

网友B:
我有一台。西门子6SE70变频器,如果通过PMU是电机转起来,该调整那些参数,如何操作呀。

网友C:
我们公司有过一台伺服电机 也是带抱闸的,应该是停下来 然后抱闸把

楼主:
那我用变频器正在运行这个信号能控制抱闸吗

网友D:
应该是同时啊!你都提到抱闸没有通过变频器控制。还是就是在使用环境还是有影响变频器运作和抱闸的时间!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把变频器设定为自由停车,先停车再抱闸,这样对变频器会好点.

网友F:
肯定是先停车,再抱闸,如果自由停车时间较长,可以设置制动嘛。

网友G:
资料下载:

http://www.800disk.com/ContentPane.aspx?down=ok&filepath=mengyun868%2f%cf%c3%c3%c5%c3%ce%d4%c9%b9%a4%bf%d8%d3%d0%cf%de%b9%ab%cb%be%b1%a8%bc%db%b5%a5.doc

http://www.800disk.com/ContentPane.aspx?down=ok&filepath=mengyun868%2f%b0%ac%c8%fc%bf%b5-A121%cb%b5%c3%f7%ca%e9.pdf

http://www.800disk.com/ContentPane.aspx?down=ok&filepath=mengyun868%2f%b0%ac%c8%fc%bf%b5-A110%cb%b5%c3%f7%ca%e9.pdf

http://www.800disk.com/ContentPane.aspx?down=ok&filepath=mengyun868%2fABB.SEMIKRON-A100%cb%b5%c3%f7%ca%e9.doc

网友H:
你找涡轮流量计啊。他当然知道啊。

楼主:
我现在抱闸是单独控制的,根本就不能检测变频器是否完全停止,所以说是否要延时一段时间

网友I:
几乎所有品牌的变频都具有输出(状态)信号的功能,可以选择待机、运行、停止、频率到达(某频率)时输出信号,除非你用的是烂货。

网友J:
原则上是变频器停(不给电机输出了如0HZ或自由停车)和抱闸信是同一时间的.

网友K:
对:雨之子 关于

我有一台。西门子6SE70变频器,如果通过PMU是电机转起来,该调整那些参数,如何操作呀。

内容的回复:

P554=B0005,P443=K0058,通过PMU合闸,然后通过增大或减小键来选择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L:
同意yjid的观点,具体如三菱机可以设定参数42为4hz以下,然后用它的输出信号去控制抱闸。

网友M:
请问各位高手,本人想做一台铜材收线机,用7.5KW的变频器控制3KW的电机,我不想用变频器来紧急制动,想用外置碟刹制动,如果用常开和常闭开关来先关变频器,然后马上接通制动(我要的效果是一下子刹死)。对变频器有影响吗?急!!!谢谢!

网友N:
对:欧红玲 关于

请问各位高手,本人想做一台铜材收线机,用7.5KW的变频器控制3KW的电机,我不想用变频器来紧急制动,想用外置碟刹制动,如果用常开和常闭开关来先关变频器,然后马上接通制动(我要的效果是一下子刹死)。对变频器有影响吗?急!!!谢谢!

内容的回复:

就算你先关变频器,但是想要变频器一下子停止输出是需要一定得时间的,这时候电机抱闸,那多余的电量不都给了电机,这样子就类似于堵转了,所以最后你这样子肯定会烧电机!

网友O:
对:10618 关于回复内容:
对:雨之子 关于

我有一台。西门子6SE70变频器,如果通过PMU是电机转起来,该调整那些参数,如何操作呀。

P554=B0005,P443=K0058,通过PMU合闸,然后通过增大或减小键来选择频率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按了增大减小键,频率是有变化,但是一松手,频率又回零了,不可保持呀?请问怎么处理呢?

网友P(2009-12-25):
将电机参数输入,就可以直接在PMU上转了。

网友Q:
16的朋友,我想问问,

假如我在变频的器,制动器外边加装一个所谓的杀车电阻你看行不,当变频器停止时,杀车马上接通,;变频器上的制动电阻也马上接通,能过变频器上的杀车电阻来损耗所谓的回流,

网友R:
如果系统是用制动单元配制动电阻的制动方式的话,就可以使用变频器的正在运行信号作为抱闸的控制信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正在运行信号一直持续到制动过程完成。若不是这种情况,可使用变频器的逻辑和运算功能,比较电机实际转速,当转速小于某一值时(如5RPM),输出一个控制信号启动抱闸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