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1 上电显示OCF 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9-11-01):
一台ATV31  220V 0.75千瓦的机器。本来都是好好的,我想把它改成外部端子控制和电位器调。结果不知道改了什么参数,现在一上电就OCF,而且不能复位。我参数初始化了也不行。郁闷 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
咋就没人回的呢??急死人了!!

网友A:
先返回出厂设置看看,有没有问题吧!如果还报OCF那变频就有问题了,送保或买新的,不值当修

网友B:
建议:先拆除变频与电机的链接,在恢复出厂值,断电,延时重上电。

楼主:
没有带电机,就是上电改参数,也不知道是不是吧参数改乱了,还是机器本身有问题,之前也空载运行过都是好的,现在每次上电都跳这个故障

网友C(2010-01-05):
模块或者霍尔有问题了 !

2401-029 TE VW3A58103
2404-020 TE VW3A58201
2404-102 TE VW3A58301
ATV08HU18M2X TE VW3A58302
ATV38HC15N4X TE VW3A58303
ATV38HC19N4X TE VW3A58306
ATV38HC28H4X TE VW3A58307
ATV38HC31N4X TE VW3A58311
ATV38HC33N4X TE VW3A58403
ATV38HD28N4X TE VW3A58404
ATV38HD33N4 TE VW3A58408
ATV38HD33N4X TE VW3A58451
ATV38HD46N4 TE VW3A58452
ATV38HD64N4 TE VW3A58453
ATV38HD64N4X TE VW3A58702
ATV38HD79N4 TE VW3A58732
ATV38HU54N4 TE VW3A58735
ATV38HU72N4 TE VW3A58736
ATV38HU90N4 TE VW3A58823
ATV58EU09M2 TE VW3A58824
ATV58FHD12N4 TE VW3A66206
ATV58FHD23N4 TE VW3A66412
ATV58FHD79N4 TE VW3A66501
ATV58FHU41N4 TE VW3A66502
ATV58HD28N4 TE VW3A66503
ATV58HD28N4X TE VW3A66504
ATV58HD54N4 TE VW3A66507
ATV58HD54N4X TE VW3A68201
ATV58HD64N4X TE VW3A68307
ATV58HD79N4 TE VW3A68501
ATV58HU41N4 TE VW3A68502
ATV61HD37N4Z TE VW3A68503
ATV68FC19N4 TE VW3A68504
ATV71HC13N4D TE VW3A68505
ATV71HD15N4S337 TE VW3A68506
ATV71HD30N4S337 TE VW3A68507
ATV71HD37N4S337 TE VW3A68553
BI-ATV31HU15N4A TE VW3A7101
BI-VW3A31101 TE VW3A7701
BI-VW3A3407 TE VW3A7703
BI-VW3A58451 TE VW3A7704
BI-VW3A7702 TE VW3-A7704
SCDOC848-VVD TE VW3A7705
SF1LG220 TE VW3A7717
VW1RZD101 TE VW3A7803
VW1-RZD101 TE VW3A7804
VW2RLD221 TE VW3A7806
VW319310 TE VW3A78102
VW3A1101 TE VW3A78306
VW3-A1101 TE VW3A8104
VW3A1102 TE VW3A8106
VW3A1103 TE VW3A83062
VW3A1104R10 TE VW3A8306R
VW3A1104R100 TE VW3A8306R03
VW3A1104R30 TE VW3A8306TF03
VW3A1105 TE VW3A8306TF10
VW3A11851 TE VW3A9103
VW3A3101 TE VW3A9307
VW3A31402 TE VW3A9310
VW3A3201 TE VW3A9312
VW3A3202 TE VW3A9406
VW3A3301 TE VW3A9407
VW3A3302 TE VW3A9502
VW3A3307 TE VW3A9509
VW3-A3307 TE VW3A9511
VW3A3309 TE VW3AA3202
VW3A3310 TE VW3CANA71
VW3A3401 TE VW3CANTAP2
VW3A3402 TE VW3G4104
VW3A3403 TE VW3G46101
VW3A3404 TE VW3P07306R10
VW3A3405 TE VX4A1104
VW3A3407 TE VX4A581
VW3-A3407 TE VX4A66104
VW3A3501 TE VX4A66105
VW3A3502 TE VX4G461-R
VW3A4411 TE VX4-RZD103
VW3A4511 TE VX4-RZD104
VW3A4555 TE VX4-RZD201
VW3-A4556 TE VX5A58D33N4
VW3A4557 TE VX5A58D46N4
VW3-A4558 TE VX5A58D54N4
VW3A4560 TE VX5A58D64N4
VW3A4569 TE VX5A58D79N4
VW3A5101 TE VX5-RZD106
VW3A5103 TE VX5-RZD202
VW3A5104 TE VZ3IM1300M1268
VW3A5105 TE VZ3-V001
VW3A5107 TE VZ3V58202
VW3A5204 TE VZ3V58203
VW3A58101 TE VZ3V584
VZ3V684

网友D:
上电显示OCF,一般是驱动或者模块有坏,我有此机器配件 13056660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