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1N-40MT-001与S7-200区别(在设计与编程过程中)?

楼主(2009-11-01):
以前接触过西门子S7-200,没接触过三菱FX1N-40MT-001,二者梯形图编程差距大吗?设计电路时三菱的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有一定的差别

www.ytleader.cn

网友B:
差别还是很大的,因为是两种不同品牌的PLC

网友C:
两个厂家的东西,体形图还是有些差别的,不过编程的思路都是一样的,会一种,用另外一种编不会有大问题

网友D:
加触点注释和显示、后续修改方便性不一样,继电器和程序容量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