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怎样测量电力补偿电容器(三相)的好坏

楼主(2009-11-01):
今天发现我厂补偿电容柜的功率因数在0.7-0.8之间,而10组电容器已经全部投入,以前全部投入时功率因数大于0.99。投入过程中发现有几组投入时,电流表(电容电流)指针没有变化,还有几组只有两相有变化,一相没有变化。熔断器经检查3只损坏的已经全部更换,而更换后没有明显效果。请问哪位同仁知道电容器的检测方法。

网友A:
一般看电流或用电容表量

网友B:
测量电容桩子上电压,如电压正常则测每相电流,如电流比额定电流低即电容量下降,如电流很小或零即电容巳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