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马达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9-11-01):
求高手答复

三菱伺服马达编码器坏掉了

可以修吗?

可以买个自己装吗?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我公司也是有几台三菱马达编码器坏了。不知道是维修划算?还是换新的划算?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B:
如果码盘不坏的话,是可以维修的.

网友C:
三菱的伺服的编码器坏了,大概只能返原厂维修,据说花费用不菲,还要搭上时间,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D(2010-01-20):
惠州技高科技专业维修三菱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编码器,100%修好-----13556213286

网友E:
编码器是可以换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么换的,能对的回角度就简单啦,三菱的编码器不像安川的简单换,三菱的难点。

网友F:
电气部分修理容易些,难就难在调整,主要是编码盘要对磁极角度,业余条件下很难,据说可以用示波器对绕组相位和码盘脉冲,没有试过不太清楚。你看看你的编码器,如果修电路部分时不会动到角度,修理是不会有问题的。同时欢迎您访问我的个人网站www.fix4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