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有像台达PLC EASY LINK那样的功能吗?

楼主(2009-11-01):
如题,地址映射到主站上,编程方便好多。

网友A:
不就是主从式通讯嘛

可以的了

网友B(2010-01-23):
用Modbus通讯不就可以么

网友C:
信捷的CAN功能能够实现的,你可以试试,而且点数超多,速度相当快!!!

比modbus强多了,而且也不需要写复杂的程序,只要设置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