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视频安防系统硬件故障的排查

楼主(2009-11-02):
一、系统故障的排查

根据系统的基本拓扑结构,其中任意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失去监控图像。因此,首先应该排查摄像头、中间线缆和监视器本身的硬件是否出现故障。
1.检查摄像头

摄像头的成像与聚焦质量是其关键指标,最简单的检查方法是用一台小电视,接到摄像头的视频输出端观察。图像满足要求,则证明问题不在摄像头内。

另外,视频监控用摄像头一般与云台集成在一起,并具有变焦功能。检查其功能需进行PTZ(Pan/Tilt/Zoom)测试,这需要专门的指令以支持相应的动作协议。显然,若在现场进行PTZ测试,需要便携电脑。

2.通信线缆

现场的视频信号和PTZ控制信号是通过相应的电缆,传到监控中心设备,或反方向传给现场摄像头的。如果在现场能确认摄像头无故障,下一步就要排查线缆的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是测量信号线的导通性,普通万用表就可以完此任务,同时,用万用表还可检查摄像头的供电是否满足要求。

现在,监控系统正由模拟信号系统向数字信号系统转变,视频信号与控制信号都将在数据线缆上传输。在这种情况下,传输线缆还要满足以太网物理层端接要求,而不只单单满足导通即可实现正常通信。因此,当监测数字监控系统还需必要的查线仪表。

3.监视器终端的检查

如果前2个环节均无异常,而监视器上仍无图像,则需检查问题是否在监视器本身。接入标准视频彩条信号,是检查监视器性能最快捷的方法。需注意的是:视频信号有NTSC制和PAL制之分,如果监视器没有自动识别功能,需手动设置,才能与系统或信号发生器信号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