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G 5.5KW 奇特故障等高手分析

楼主(2009-11-02):
VFD-G  5.5KW  用户说带不动负载(入380V3项正常),高转速(50)就停机报OL驱动器过载,后发现模块内3项桥坏了一项,模块换新,故障依旧,查看参数发现01-02最高输出电压为255.0,调不高,恢复出厂也是255.0调不高,怀疑电压检测电路问题,但不了解电路走向,难倒,请高手门赐教

楼主:
高手哪去了?都游戏了?

网友A:
台达VFD的变频器用的时间 长了都会出现此问题!

楼主:
大哥我想知道  原因 和解决的方法

网友B:
台达变频器有230和460二种系列。230的最高输出电压设定0.1-255.0。460的最高电压设定0.1-510.0。从变频器的铭牌上可以查出。

网友C:
请检查01-00和01-01是否设置位50HZ,还有清检查VF曲线设置是否正确,机种代码是否更改

网友D:
如果还有问题清查看查看07-01是否还为13   07-02是否为100%以及机种代码是否正确

网友E:
是机种代码有问题吧?还有如果你的变频器是220V的话,电机应该接成三角形的,不然的话输出无力会报过载。你瞧瞧说明书啊,有230和400的二种变频器的,你对一下

还有,你的马达是不是绕过了,许多绕马达的都喜欢引三根线出来,这样就是星形接法,你如果输出220的话肯定是不行的了。不过5.5KW的这样大的电机我没碰到过都接成三角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