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通讯中断

楼主(2009-11-02):
我的PLC是S7300的,与4台变频器M430的,用Profibus 通讯控制,现在最后两台变频器总是通讯中断,自动停机!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下

网友A:
你先检查一下PROFIBUS插头,看看你的接线情况。你也可以将第三台变频器的终端电阻从OFF打至ON,如果第三台变频器正常,通讯不断,说明你前面的网络没有问题。那你就要好好检查一下第三台变频器到第四台变频器间的网络线和PROFIBUS网络插头接线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