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中输入域问题

楼主(2009-11-02):
各位大虾好:

      有个菜鸟问题问题问一下:在EB8000软件中数值输入元件上下限如何用变量实现,我想用“取自寄存器”的方式,但是设定的变量只是限定了下限,没有上限设定,只有一个变量不知道如何设定,现只需要上限即可,下限设定也不知道如何变成上限。

           谢谢!!!

网友A:
上下限设定使用连续地址, 排列方式依序是”下限量”, “上限量”
例如选择输入量的限制地址是LW1234(使用16-bit数值), 那么下限量就读取自LW1234, 上限量读取自LW1235
你可以使用LW1235更改输入的上限量

楼主:
非常感谢!!!       HMI80000X

网友B:
你搞那么复杂做什么,上下限就随便设定好了,QQ:470331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