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通信

楼主(2009-11-02):
西门子S7-200与MD204L: 4.3寸文本通信线怎么接!有没有图纸!

网友A:
MD侧        1,9短接--------3    S7-200侧
                  6,8短接--------8

网友B:
可以查MD204L的使用说明。用的是RS485通讯,自己做电缆就可以了,这样可以根据需要决定长度。在设计文本程序时要选择PLC的型号。这样软件和硬件配合,才能正常通讯。需要电缆接线图,可以找上海周济电气,QQ:4027 61721。

网友C:
全新FM357-2定位模块 6ES7357-4AH01-0AE0 存储卡6ES7357-4AH03-3AE0 特价出售。 QQ:710061599 电话:15926666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