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有负载后就压降大

楼主(2009-11-02):
我有一个明纬开关电源,空载或小负载时都正常,但在大一点的负载时,压降就很厉害,导致系统不能正常工作,24V的输出,会变成15V左右,也查不出哪里原件坏,请高手指导指导,当然,这个大负载是正常的负载范围内的。

网友A:
输出整流电容容量变小,输出端快速二极管有断路,输出电流取样电阻等。

网友B:
① 输入滤波电路:C1、L1、C2组成的双π型滤波网络主要是对输入电源的电磁噪声及杂波信号进行抑制,防止对电源干扰,同时也防止电源本身产生的高频杂波对电网干扰。C3、C4为安规电容,L2、L3为差模电感。 ② R1、R2、R3、Z1、C6、Q1、Z2、R4、R5、Q2、RT1、C7组成抗浪涌电路。在起机的瞬间,由于C6的存在Q2不导通,电流经RT1构成回路。当C6上的电压充至Z1的稳压值时Q2导通。如果C8漏电或后级电路短路现象,在起机的瞬间电流在RT1上产生的压降增大,Q1导通使Q2没有栅极电压不导通,RT1将会在很短的时间烧毁,以保护后级电路。 三、 功率变换电路:: 1、 MOS管的工作原理: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绝缘栅场效应管是MOSFET(MOS管),是利用半导体表面的电声效应进行工作的。也称为表面场效应器件。由于它的栅极处于不导电状态,所以输入电阻可以大大提高,最高可达105欧姆,MOS管是利用栅源电压的大小,来改变半

网友C:
电源初级,开关管源极接的电流取样电阻,这个电阻,阻值变大,就会发生楼主说的那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