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8工程初始化失败

楼主(2009-11-02):
新装的GX Developer Ver8新建就出现“工程初始化失败 工程不能打开”故障,不论是新安装的完整XP系统还是GHost都是这样。如他人所说工程名设定 、另启动一个GX Developer都是一样的结果,请问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卸载软件,然后在“开始”→“运行”里打“REGEDIT”,在注册表编辑器中搜索MITSUBISHI。把SOFTWARE中的MITSUBISHI文件夹删除,然后重启电脑重新安装。

如果重装系统还不新就基本是无解了 可以换张系统盘装装

注意一般反复安装软件就会出现工程初始化失败了

楼主:
这样的情况我早就试过,在全新的完整系统中偶尔能用一次,在启动就又是这样的问题了。但是现在这个版本的系统在别人的机器上装GX Developer 就没问题,难道是我的主板天生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