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G 5.5KW 奇特故障等高手分析

楼主(2009-11-02):
VFD-G 5.5KW 用户说带不动负载(入380V3项正常),高转速(50)就停机报OL驱动器过载,后发现模块内3项桥坏了一项,模块换新,故障依旧,查看参数发现01-02最高输出电压为255.0,调不高,恢复出厂也是255.0调不高,怀疑电压检测电路问题,但不了解电路走向,难倒,请高手门赐教

网友A:
参数问题,重点看CPU板

网友B:
设置参数,仔细检查下

技术精英 500人超级群 QQ 群 43175544 销售勿扰,谢谢合作!

网友C:
驱动线路检查过吗

网友D:
看看板子的版本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