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分断能力的选择

楼主(2009-11-03):
请问知道了电路的额定电压和电流后,如何计算要选择的断路器的极限分断能力,有没有经验公式?谢谢

网友A:
计算断路器安装点的三相短路电流,只要短路器的极限分断能力大于此值就可以。

只知道电压和电流当然不够,如果是车间级还要知道断路器进线端得电缆长度(知道电缆大小更好),电缆结构形式,视降压站车间馈电屏出线短为电压源,计算短路电流。如果是降压站要知道变压器容量和阻抗和变压器接法,和变压器上级电压等级和配电结构。

总之就是计算短路电流。

网友B:
上断路器英才网看看吧。都是一流断路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