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三菱A540 45KW变频器报OL

楼主(2009-11-03):
有一台三菱540变频器开始报OC2 OC3换了3120好了,但又报OL,请高手给指教一下哪的问题。

网友A:
还是检测电路的问题。

楼主:
请问大约是什么元件,哪个部分

网友B(2015-03-31):
请问大侠我这有一台55KW的带11KW电机加速的时候报OL钳形表卡出来的电流很大6;70A甚至能达到100多A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