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故障点的四种实用测定方法

楼主(2009-11-03):
一、 电缆故障的种类与判断 无论是高压电缆或低压电缆,在施工安装、运行过程中经常因短路、过负荷运行、绝缘老化或外力损坏等原因造成故障。 电缆故障分为接地、短路、断线三类。三芯电缆故障类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芯或两芯接触;二相芯线间短路;三相芯线完全短路;一相芯线断线或多相断线。 对于直接短路或断线故障用万用表可直接测量判断,对于非直接短路和接池故障,用兆欧表遥测芯线间绝缘电阻或芯线对地绝缘电阻,根据其阻值可判定故障类型。
二、 电缆故障点的查找方法
1、 测声法 所谓测声法就是根据故障电缆放电的声音进行查找,该方法对于高压电缆芯线对绝缘层闪络放电较为有效。此方法所用设备为直流耐压试验机。电路接线如图1所示, 其中SYB为高压试验变压器,C为高压电容器,ZL为高压整流硅堆,R为限流电阻,Q为放电球间隙,L为电缆芯线。当电容器C充电到一定电压值时,球间隙对电缆故障芯线放电,在故障处电缆芯线对绝缘层放电产生"滋、滋"的火花放电声,再在杂噪声音最小的时候,借助耳聋助听器或医用听诊器等音频放大设备进行查找。查找时,将拾音器贴近地面,沿电缆走向慢慢移动,当听到"滋、滋"放电声最大时,该处即为故障点。使用该方法一定要注意安全,在试验设备端和电缆末端应设专人监视。
2、 2、电桥法 电桥法就是双臂电桥测出电缆芯线的直流电阻值,再准确测量电缆实际长度,按照电缆长度与电阻的正比例关系,计算的故障点。该方法对于电缆芯线间直接短路或短路点接触电阻小于1Ω的故障,判断误差一般不大于3m,对于故障点接触电阻大于1Ω的故障,可采用加高电压烧穿的方法使电阻降至1Ω以下,再按此方法测量。 测量电路如图2所示, 首先测出芯线a与b之间的电阻R1,则R1=2RX+R,其中R为a相或b相至故障点的一相电阻值,R为短接点的接触电阻。再就电缆的另一端测出a‘和b‘芯线间的直流电阻值R2,则R2=2R(L-X)+R,式中R(L-X)为a‘相和b‘相芯线至故障点的一相电阻值。测完R1与R2后,再按图3所示电路将b‘与C‘短接,测出b、c两相芯线间的直流电阻值,则该阻值的1/2为每相芯线的电阻值,用RL表示。RL=RX+R(L-X),由此可得出故障点的接触电阻值:R=R1+R2-2RL。因此,故障点两侧芯线的电阻值可用下式表示:RX=(R1-R)/2,R(L-X)=(R2-R)/2。RX、R(L-X)、RL三个数值确定后,按比例公式即可求出故障点距电缆端头的距离X或(L-X):X=(RX/RL)L,(L-X)=(R(L-X)/RL)L,式中L为电缆的总长度。 采用电桥法时应保证测量精度,电桥连接线要尽量短,经径要足够大,与电缆芯线连接要采用压接或焊搂,计算过程中小数位要全部保留。
3、 3、电容电流测定法 电缆在运行中,芯线之间、芯线对地都存在电容,该电容是均匀分布的,电容量与电缆长度呈线性比例关系,电容电流测定法就是根据这一原理进行测定的,对于电缆芯线断线故障的测定非常准确。测量电路如图4所示, 使用设备为1~2kVA单相调压器一台,0~30V、0.5级交流电压表一只,0~100mA、0.5级交流毫安表一只。 测量步骤: (1)首先在电缆首端分别测出每芯线的电容电流(应保持施加电压相等)Ia、Ib、Ic的数值。 (2)在电缆的末端再测量每相芯线的电容电流Ia‘、Ib‘、Ic‘的数值,以核对完好芯线与断线芯线的比容之比,初步可判断出断线距离近似点。 (3)根据电容量计算公式C=1/2πfU可知,在电压U、频率f不变时C与I成正比;因为工频电压的f(频率)不变,测量时只要保证施加电压不变,电容电流之比即为电容量之比。设电缆全长L,芯线断线点距离为x,则Ia/Ic=L/x,x=(Ic/Ia)L。测量过程中,只要保证电压不变,电流表读数准确,电缆总长度测量精确,其测定误差比较小。
4、 4、零电位法 零电位法也就是电位比较法,它适应于长度较短的电缆芯线对地故障,应用此方法测量简便精确,不需要精密仪器和复杂计算,其接线如图5所示。测量原理如下:将电缆故障芯线与等长的比较导线并联,在两端加压E时,相当于在两个并联的均匀电阻丝两端接了电源。此时,一条电阻丝上的任何一点和另一条电阻丝上的对应点之间的电位差必然为零。反之,电位差为零的两点必然是对应点,因为微伏表的负极接地,与电缆故障点等电位,所以,当微伏表的正极在比较导电上移动至示值为零时的点与故障点等电位,即故障点的对应点。 图5中K为单相闸刀开关,E为6V蓄电池或4节1号干电池,G为直流微伏表,测量步骤如下: (1)先在b和c相芯线上接上电池E,再在地面上敷设一根与故障电缆长度相等的比较导线S,该导线要用裸铜线或裸铝线,其截面应相等,不能有中间接头。(2)将微伏表的负极接地,正极接一根较长的软导线,导线另一端要求在敷设的比较导线上滑动时能充分接触。 (3)合上闸刀开关K,将软导线的断头在比较导线上滑动,当微伏表指示为零时的位置即为电缆故障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