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答交流平台

楼主(2009-11-03):
在这里开一个汇川PLC的贴,希望能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问:H2U是否可以使用三菱的下载线.手册.三菱编程软件?
答:可以使用,指令全兼容三菱FX1N/2N。

楼主:
问:三菱Q系列使用RS指令和汇川PLC无法通讯?
答:需要注意设置D8120的参数,通讯格式和通讯的方式要相同。

楼主:
问:COM0口是否可以485端口和422端口同时使用?
答:不可以同时用,建议使用422BD板

问:光洋的文本无法通过422和H2U通讯?
答:该触摸屏的使用手册的接线方式错了,更改接线方式后通讯正常!

问:步科触摸屏506的无法与H2U的422板通讯?
答:要将D8126设为H81

楼主:
问:忘记PLC的密码不能下载程序怎么办?
答:可以通过清除PLC内存清除密码。

问:如何使万年历的D8018显示4位?
答:只要初始脉冲时执行语句 MOV K2000 D8018 。将D8018赋值为K2000就可以显示4为如:2008。

问:为什么4DA模块的RUN指示不亮?
答:用户程序没有执行FROM/TO指令

问:如何知道H2U是用什么软件加的密码?
答:用AUTOSHOP自带的加密工具中的写入或读出的解开密码可以方便的知道是不是用汇川自己开发的软件加密的。

问:几台H2U如何和台达触摸屏DOP-AF57BSTD通过计算机链接协议通讯?
答:可以通过三菱GX软件设定PLC的参数(专用协议通讯,RS-485,和数校验,传送顺序为:格式4,波特率要和触摸屏设置相同,注意PLC的站号设置)!

楼主:
问:三菱Q系列PLC使用RS指令无法和汇川PLC通讯?

答:需要注意设置D8120的参数,通讯格式和通讯方式需一致。

楼主:
问:1N和2N的指令有些不兼容,但是我想既用1N的指令,也想用2N的指令怎么办?

答:你可以用汇川的AUTOSHOP编程软件,全部兼容,也可以用三菱软件打开2个窗口,分别建立一个1N的和一个2N的,1N的指令在1N的窗口输入后复制粘贴到2N的。这样软件不会报错,下载到PLC就可以运行了。

楼主:
问:我想在PLC脉冲输出完毕后产生中断来快速执行其他动作,这样该怎么做?

答?通过将特殊位 M8090~M8094(分别对应Y0~Y4)设为ON,可以实现脉冲输出完成中断;Y0--Y4分别对应I502--I506

楼主:
问:我需要在脉冲输出时当满足某个条件的时候马上改变总脉冲数,可以实现吗?

答:通过将特殊位M8135~M8139(分别对应Y0~Y4)设为ON,可以实现在运行中更改输出脉冲个数。

楼主(2009-12-07):
问:为什么用PLC的RS485端口与威纶触摸屏通讯速度很慢?
答:将威纶触摸屏系统参数的plc超时时间由3s改为0.1s即可。

问:PLC对外部供电的24V电压功耗为多少
答:为700mA,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给用户的HMI供电;(此用法需要核算总电源容量没有超出700mA)

网友A(2012-02-18):
顶一下,再补充几个问答题

网友A:
Q1:  汇川PLC的编程软件在哪里可以下载?

A1:  汇川网站:www.inovance.cn 左下角 软件下载—Autoshop1.07

Q2: 某些设备无汇川PLC协议,请问怎么办

A2:   可以选择三菱PLC,与我司PLC协议兼容。

网友A:
Q3:  用汇川HMI与汇川PLC通讯时,使用485通讯怎么通讯不上?

A3:  如果使用HMI监控协议,需要将D8126设定为1.还有注意站号D8121是否设定正确

Q4:  汇川的模块如H2U-4ADH2U-4ADR,这两者是什么区别?

A4:  H2U-4AD为本地模块,H2U-4ADR是远程模块。

本地模块最多只能扩展八台,不含输入输出模块。

远程模块需要加H1U-CAN-BD,H2U-CAN-BD扩展卡最多为63台(包含远程输入输出模块)

网友A:
Q5:  听说汇川有五轴独立高速脉冲输出型PLC,请问是什么型号?

A5:  五轴独立高速脉冲输出的PLC型号为:H2U-3232MTQ,H2U-2416MTQ

另我司还有支持8100K独立脉冲输出的型号为:H2U-3232MTP

Q6: PLC PWM指令同时可以使用几次。

A6:一般PLC此指令程序中只能使用一次,汇川没做限制,几轴就使用几次。并且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A:
Q7:汇川PLC现在均升级为XP型,请问XP与原PLC有什么改进?

A7:改动还是比较多的,请参考表格

机型

H2U-XP

H2U系列

D元件

D8000~D8511 512点特殊用

D8000~D8255  256点特殊用

M元件

M8000~M8511  512点特殊用

M8000~M8255  256点特殊用

CAN

H2U-XP全系列支持

H2U在网络系列支持(后缀带N)自动识别CAN通讯卡

1:1协议

支持,

标准系列支持,网络系列不支持

N:N协议

支持

标准系列支持,网络系列不支持

高速功能

X0X1计数最高频率为60K,

X2~X5计数最高频率为10K,

总频不超过70K

X0,X1计数最高频率为100KHZ                      X2-X5计数最高频率为10KHZ

JP0跳线

厂家保留使用,不可以插跳线帽,否则无法正常运行

 COM0的协议开关,插上跳线表示仅支持编程协议,且通信方式RS422。断开跳线即可用户定义协

电池

只给时钟供电,掉电数据保存在非预失存储器中,不再依赖于电池

 给时钟供电,掉电数据保存在RAM存储器中,依赖于电池供电

通讯端口

COM0COM1,COM2COM3(通讯扩展卡占用COM3硬件端口。另:485扩展卡也可占用COM1COM2,通过M8126/M8266设定。)

注:COM2COM3使用MODBUS通讯时通讯指令为MODBUS2RS2

COM0,COM1(通讯扩展卡占用COM1硬件端口,与COM1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A:
Q8PLC485通讯口是否可以下载PLC程序

A8:不可以,下载口只能使用COM0口。485口可以监控程序,但不能修改,上传,下载。

Q9:  PLC ERR指示灯亮,是什么问题,如何检查哪里出现问题?

A9:可以先监控M8060~M8067看哪个地址为ONM8060~M8067对于寄存器D8060~D8067  查看D8060~D8067内的故障代码来排除具体故障。

Q10H1U-XPPLC加远程扩展模块,通不上是什么原因呀?

A101H1U需要手动设定D8199=7CAN扩展卡。

          2)站号需要为指拨开关站号(站号范围1~63)通讯时站号为指拨开关站号加100为实   际通讯站号

         3)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4)如果是XPPLC带老模块,还要将M8280ON。程序内系统配置改为H2U。因老平台CANLINK协议为1.0协议。

网友A:
Q11:使用RS指令做自由通信试,常发现PLC只有发送数据,却收不到数据,为什么?

A11:因为RS指令分全双工模式和半双工模式。全双工指的是可以同时接收和发送数据,用于两台设备交换数据,只有RS232RS422才支持,半双工指的是一问一答式,即不能同时有两个以上设备发送数据。RS485是总线方式,只能支持半双工通讯。若使用PLC标配的RS485通讯,必须置位为半双工模式。对于COM1,即D8120BIT10位必须置为1PLC收不到数据的原因是用户程序编写有问题,通讯方式设定为了全双工方式,而使用的是RS485通讯口,就只能发送数据了。

网友A:
Q12:为什么在做MODBUS通讯时数据读取不对,有些错乱?

A12: 这个可能是因为MODBUS地址偏移的问题产生的。不同厂家的设备(触摸屏/PLC等)MODBUS协议访问寄存器时,对寄存器的编址略有不同,有的编址从0开始,有的从1开始,如果编址从1开始,则编程时,寄存器的地址应该是实际要访问的地址加1,使用MODBUS之前需要先明确这一点,再进行功能码的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