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无协议通讯求助

楼主(2009-11-03):
PLC无协议通讯求助,大家好:我请假一个问题,我打算用三菱FX1N系列PLC(FX1N-40) 西门子S7-200系列PLC(CPU226) 欧姆龙CPM2A型PLC(CPM2A-40) 松下FP-X系列PLC(FP-X 40)做无协议通讯从而进行交换数据(只交换输入 输出),请问可行吗?下来就是想问问,除了无协议通讯方式之外,其他的什么通讯方式也可以呢?谢谢大家了!注:主站可以用西门子的CPU226 ,从站就是其他不同品牌的PLC。该怎么做,请大家帮忙了!!十分着急!!

网友A:
我相信PLC之间有共同的协议可以通讯的,你找找吧,实在不行就用自由口自己定协议通讯。www.tianyue-china.com

网友B:
这几个PLC品牌之间,没有共同的协议,只能自己编程。或者加modbus、profibus通讯模块(具体有没有模块要查选型手册)

楼主:
我打算用三菱FX1N系列PLC(FX1N-40) 西门子S7-200系列PLC(CPU226) 欧姆龙CPM2A型PLC(CPM2A-40) 松下FP-X系列PLC(FP-X 40)做无协议通讯从而进行交换数据(只交换输入 输出),请问可行吗?下来就是想问问,除了无协议通讯方式之外,其他的什么通讯方式也可以呢?谢谢大家了!注:主站可以用西门子的CPU226 ,从站就是其他不同品牌的PLC。该怎么做,请大家帮忙了!!十分着急!!

网友C(2009-12-28):
无协议,就是自己定义协议,在整厂自动化的改造中应用过。

你还可以将协议都汇总到计算机上进行处理,因为PLC编通讯协议相对复杂一点。可以采用赛远SY-NC2将PLC的口直接转换为TCP/IP口,然后在计算机上转换汇总。

如果大家数据格式设置一样,可以采用赛远的SY-WT6进行无线通讯连接,在各种场合,避免有线的方式连接错误或者不便。

详细的可以咨询QQ:784979763

楼主(2011-02-20):
不能用上位机啊!!PLC之间通信的

网友D:
用无协议可以通讯啊, 仔细看看指令帮助手册 ,  不同的品牌 PLC 之间,  用ASCII 协议肯定能通讯, 但是,用MODBUS 协议就不一定支持了,主要是牵扯到CRC校验;

网友E:
这也是多个品牌之间通讯的瓶颈所在,目前只能考虑使用自由口协议或modbus来尝试。其他的咱不太好办

网友F:
6楼,MODBUS协议,一定有CRC吧,能不能省了这一部分啊

网友G:
不用现有的各种通讯协议,只用PLC普通的 I / O口,采用串口传递模式,通过编程也可以实现不同品牌的PLC之间数据传递。也可实现PLC与非PLC设备通讯,我搞过自制的键盘组件可与PLC的2个输入口相连,实现将置数值传入PLC,搞过显示与打印组件,与PLC的 I / O 相连,实现数据显示及打印的。都是用普通 I / O 口,通过编程,实现串行数据通讯的。

网友H:
9楼讲的实际上是用PLC的IO口模拟SPI总线。这要求输出必须为晶体管输出。但受IO口反映速度的限制,效率不高。

在楼主提到的PLC中,S7-200和松下FP-X都指令支持MODBUS RTU,三菱和OMRON可能不支持,但可以用RS指令编程实现。CRC校验有现成的例子,网上可以搜到。所以最好的方案还是通过MODBUS RTU进行通讯。

网友D:
引用 网友F:
6楼,MODBUS协议,一定有CRC吧,能不能省了这一部分啊

modbus  不一定都需要CRC校验,

modbos  一共分两种协议,  第一种 就是带 CRC校验的协议; 一般情况下 , 数据传输效率高,

              而 第二种就是 基于ASCII 码的  MODBUS 协议,也就是把数据转换成ASCII码 ,再发送,采用LRC 校验; 举个简单的例子,传送一个整数 12345 , 用ASCII码表示,就得传送5个字节, 每一个ASCII码字符占用一个字节, 但采用第一种就只需用2个字节,做为一个整数传送;    当然第二种也可以做CRC校验;

网友H:
CRC校验的出错概率极低,更加可靠。RTU效率高,是ASCII的两倍。单纯的数值传输建议使用RTU。

楼主:
西门子200PLC做MODBUS RTU主站或者从站都没有问题 松下AFPX-C40R做MODBUS RTU主站和从站也没问题 欧姆龙CP1E-N40R只支持MODBUS RTU主站 而不支持从站 而且用自定义协议来编写MODBUS RTU协议 牵扯一个 开始和结束的3.5字符时间问题 PLC定时最小的单位只有1ms,精度不是很好,而三菱FX2N的PLC 就更别说了 MODBUS RTU主站和从站都不支持的!其实MODBUS ASCII倒是不错 有起始符 结束符 这个PLC容易判断 自由协议我到是编写出来了 但是感觉不是很好!!

网友I:
主要是MODBUS RTU 3.5字符间隔检测的问题.CRC校验码应该都算得了,所以200才是真正的自由通讯,它提供了检测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主要是MODBUS RTU 3.5字符间隔检测的问题.CRC校验码应该都算得了,所以200才是真正的自由通讯,它提供了检测手段

请问西门子提供什么检测手段了?

网友I:
就是空闲线检测定义接收起始条件,在RTU模式接收响应时有用,ASCII模式有固定的起止符FX2N也可以收发

楼主:
RTU模式,三菱真不好判断的!定时器最小单位也就1毫秒啊,不够精确!

网友D:
引用 楼主:
RTU模式,三菱真不好判断的!定时器最小单位也就1毫秒啊,不够精确!

1毫秒 还不够精确么?  不解?  很多PLC 都是 1毫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RTU模式,三菱真不好判断的!定时器最小单位也就1毫秒啊,不够精确!

1毫秒 还不够精确么?  不解?  很多PLC 都是 1毫秒!

说错了 PLC一般1毫秒的定时器很少吧 而且很多都是累积型的 不太好用
要是有1微秒的定时器更好用啊!

网友I:
3.5字符间隔你怎么用1ms定时器去检测?精度再高的定时器你要能准确地控制得了其计时起停才行,面对通讯口的数据帧流好象只有200给了用户自由的手段,如字符接收中断加上空闲线检测就不难实现RTU模式了,当然用了200直接用MODBUS-RTU库就可以了,主,从站库都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3.5字符间隔你怎么用1ms定时器去检测?精度再高的定时器你要能准确地控制得了其计时起停才行,面对通讯口的数据帧流好象只有200给了用户自由的手段,如字符接收中断加上空闲线检测就不难实现RTU模式了,当然用了200直接用MODBUS-RTU库就可以了,主,从站库都有现成的.

是这样啊,有了精确的定时器,我就定时判断啊!当接收完一个字符后,我就开始延时,如果超过3.5个字符时间,我就认为是接收完成了啊!也可以的啊!我试着用用三菱的无协议编写过MODBUS RTU 能实现01 02 03 04 05 06等功能码,然后和组态王通信,通信方式选择MODBUS RTU,然后观察组态王信息,发现每10次通信里,总有2次或3次提示通信失败。但是并不影响画面数据的刷新的!MODBUS ASCII还没有实验过,但是MODBUS ASCII有固定的起始符和停止符,应该好做!!

网友I:
当接收完一个字符后,我就开始延时

这就需要接收字符后立即产生中断在中断程序中启动计时器,而三菱的就FX1,2N而言好象做不到

网友I:
MODBUS-RTU模式一个字符1起8数1校(或0校)1停(或2停)共11BITS,9600波特率传输需要1.14583毫秒,3.5字符即4.010417毫秒,所以有个问题当波特率高于9600*4时定时已经小于1毫秒了,这时需要更高精度的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MODBUS-RTU模式一个字符1起8数1校(或0校)1停(或2停)共11BITS,9600波特率传输需要1.14583毫秒,3.5字符即4.010417毫秒,所以有个问题当波特率高于9600*4时定时已经小于1毫秒了,这时需要更高精度的定时器.

波特率为9600还靠谱点,如果波特率太高的话就不靠谱了!不过MODBUS ASCII还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I:
200的MODBUS-RTU库都做到100多K了,只是不知道它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200的MODBUS-RTU库都做到100多K了,只是不知道它怎么实现的

问过西门子的客服,是用自由口编写实现的!他们还说如果要做MODBUS ASCII的话 就自己用自由口编写实现!

网友D:
楼主看来是很清楚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来是很清楚的么!

前段时间搞清楚了!!

楼主(2012-02-21):
最近又有新的认识了 MODBUS RT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