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控刚上电触摸屏上总是会出现 plc no respones

楼主(2009-11-03):
今天我公司有台机器,PLC控制,刚上电触摸屏上总是会出现 plc no respones两分钟后正常

网友A(2011-08-21):
我的是在运行中出现上述情况,采用独立供电,良好屏蔽接地,仍然没有效果,求高手给答案

网友B(2011-11-19):
可能是安全电源连接松动
断路

网友C:
两分时间也太长了吧?

很明显是屏和PLC 通信错误了.

属于硬件层的.

不过屏初始化完成时间 PLC初始化完成时间不可能大到2分的间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