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电机自带编码器能否与PLC连接?

楼主(2009-11-03):
请教各位前辈,我想用PLC+伺服电机做个闭环系统,实时监测电机转动的角度,以前我都是用旋转编码器与PLC做的,A,B两相接到PLC就行了,现在改用伺服电机,发现电机自带的编码器有很多根线,不知道怎么用,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下,不胜感激!

1,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的数条线(U+,U-,V+,V-.....)都是做什么用的?

2,是否可以直接把AB相信号接到 PLC,还是要通过驱动器?

3,这个编码器输出有NPN和PNP之分吗?PLC是DC24V,NPN输入,不知道能否和编码器信号匹配?

网友A:
直接从驱动器取信号吧,不过一般的伺服出来的信号都是差分的,不是开集电极的,所以自然没有NPN与PNP之说。

网友B:
这个反馈的信号是由驱动器取回的

直接从编码器取是 不行的

网友C:
一般伺服驱动器可以输出分频脉冲,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的话,从那边取就可以了。

网友D:
1,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的数条线(U+,U-,V+,V-.....)都是做什么用的?

这是用来确定电流相位的.

2,是否可以直接把AB相信号接到 PLC,还是要通过驱动器?

原则上可以,实际上不推荐. 把一组信号同时接到驱动器与PLC上,带来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

3,这个编码器输出有NPN和PNP之分吗?PLC是DC24V,NPN输入,不知道能否和编码器信号匹配?
"这个编码器"?您不说,谁知道是什么规格.

网友E:
编码器是有pnp和npn之分的,好像是npn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不多明白了,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