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9-11-03):
一台变频器频率调整到50赫兹后不能再向上调整何因?是不是频率设定有上限值?如果频率调到50赫兹以上对电机有哪些影响?哪位师傅能给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变频器一般设定的(出厂)上限就是50HZ

还有你那炉条机用电磁调速电机拖动。主动电机型号为 Y132S - 4 功率 5.5KW 电磁调速电动机

改没改呢.

QQ:51882139

网友B:
你可以把上限值调到70HZ。但是电机长时间运转就会发热严重,建议不要改!

网友C:
频率的上限在于你的电机.

我用过400HZ的电机,你要是老让它运行在100HZ还不行呢.

网友D:
变频器一般原厂初始上限设定为50Hz,最大上限一般是400Hz,长期运行在50Hz以上电机容易发热,对电机有一定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