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钢空压机故障

楼主(2009-11-03):
   开机时机子运转正常  , 停机后     液晶显示故障停机 —————(相序错误)     然后要等二三十分钟    机子才能从新启动

   最近又去看了一次  , 又发现有的时候正常      有的时候不正常      请问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

        哪位师傅能指点下我    谢谢 了

网友A:
换相序继电器, OK!

楼主:
对:孑孓 关于

换相序, OK!

 但是我那个继电器都在PLC  控制板里

内容的回复:

楼主:
我上次 把主电源的相也换了 控制器的输入端也给换了 机子会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