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mm440通讯问题?

楼主(2009-11-03):
s7-300与mm440通讯时,采用以下通讯程序:
CALL FC 14
drive_config_address:=292
drive_on_off :=I1.0
drive_reversing :=I0.7
drive_fault_ackn :=TRUE
drive_f_setpoint :=MD24
drive_in_operation :=M2.0
drive_fault_active :=M2.1
drive_alarm_active :=M2.2
drive_f_act :=MD28
这段程序需要放在主功能块OB1里面循环调用,还是只需要调用一次,在状态发生改变时再次调用?

网友A:
 FC 14 只是功能块

以下这些赋值给FC 14功能子程序里形参的

drive_config_address:=292
drive_on_off :=I1.0
drive_reversing :=I0.7
drive_fault_ackn :=TRUE
drive_f_setpoint :=MD24
drive_in_operation :=M2.0
drive_fault_active :=M2.1
drive_alarm_active :=M2.2
drive_f_act :=MD28

如果时刻需要执行FC14功能的程序那么肯定就要每次调用,看有形参赋值“drive_on_off :=I1.0 ”,应该是要每次扫描都要调用的
“只需要调用一次”应该为上电初始化的,放在OB100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