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的问题

楼主(2009-11-03):
各位高手,本人最近遇到一个难题,还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具体问题如下:

本人这两天刚从公司主控室的电脑上将一个WinCC程序拷贝到自己的电脑上了,但运行程序时出错了,首先提示找不到服务器,然后激活程序时又提示找 不到主画面,最后打开图形编辑器里的任何一个画面时都提示“打开画面出错”。程序我肯定是完全拷贝回来了,为什么打不开呢?请高手指点。后来我又不主控室电脑上的系统备份文件拷回来装到我的电脑上,打开WinCC程序同样出项以上三个问题。

楼主:
找到原因了,我的电脑是SP1版本的WINCC,公司电脑是SP3版本的,但是我升级到SP3时,又出现了如下的错误:“该计算机上找到 SQL Server 2000 Service Pack 3a 的 Instance WinCC。

Please install the SQL Server 2000 from the SQL CD in your WinCC package.”
如何解决?还请高手指点呀!我没有SQL CD关盘

楼主:
问题找到了,公司用的是SP3的软件,我用的是SP1的软件,所以昨天晚上就升级到了SP3,升级完了之后,新建项目都不行了,当然也就不能打开从公司拷贝回来的程序了,我想是不是因为授权的问题呢?我之前使用的SP1的授权是从网上找的,能新建项目,但每次只能使用一个小时,现在只能打开WINCC软件,但不能新建项目,请问各位高手,哪里可以下载WinCC SP3的授权呢?如果不是授权问题,那又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把计算机名称改成你的计算机名称试试

楼主:
改了还是不行,升级之后,新建项目都不行了,新建就提示:0x80046127:(null),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还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