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模拟量模块

楼主(2009-11-03):
请高手指点:

 台达PLC与台达模拟量模块之间进行485通讯时,模拟量模块之间的站号应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台达模拟量模块和它的PLC一样,默认地址都是1.如果多台模块和主站连接时,就要把默认的地址修改一下,以做区别。每个模块都一个BUFFER存储着这台模块的地址,比如DVP04DA-H的是31号BUFFER,它的MODBUS地址是:4051H;DVP04AD-H也是31号BUFFER,MODBUS地址是401FH。模块的地址不能重复。主要有区别就可以了。地址在 K1~K255内,不重复就可以了。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我是上海周济电气的,QQ:4027 61721.网站:www.plc.123ye.com。

楼主:
谢谢,楼主,主要就是设置一下每个从站的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