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离心引风机变频改造节能疑问?

楼主(2009-11-04):
原来是通过风门控制炉膛负压,有余量。45KW

改用变频器后,把风门关掉,运行到50HZ,此时风量还不如原来工频大,何解?

原来电网电压400V 现在用变频器输出380 V ??如何搞??

楼主:
自己顶上来。请教啊!

网友A:
为什么改造后要把风门关掉?应该把风门全开才对!

楼主:
是放风门关掉   就是全开的意思

楼主:
有高手解答吗谢谢谢谢

网友B:
调整一下最高输出电压,基本上可以达到4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