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故障急求解决

楼主(2009-11-04):
前一段时间,一台AB变频器55KW带闭式循环泵,运行好好的,停机之后,在启动,就发现变频器报欠压,开不起机来,并且变频器里面发出啪啪的撞击声,输入电压正常,请问大家,之前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欠压检测的是直流母线欠压是吗?

那我测量时一般要检查结制动电阻的地方吗?

还有没有其他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A:
你那制动电阻是在外面还是里面?  这种情况只有两个原因:

1) 制动电路工作, 把主回路电压拉低了.

2)欠压检测电路有故障.

0571-88326782  可咨询

网友B:
我遇到过,我记得当时是电源缺一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