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电机带键轴伸可否当光轴伸使用

楼主(2009-11-04):
请问各位大侠,伺服电机带键轴伸可否当光轴伸使用,我手头只有带键的伺服电机,可安装场合是光轴的。

网友A:
是的,你吧键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会不会影响定位精度和动态平衡

楼主:
谢谢踏沙行了,用于数控车床Z轴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