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变频器启动时老是干扰人机通讯问题

楼主(2009-11-04):
每次搞工程都会出现变频器干扰人机通讯问题,一个解决方法是用屏蔽电缆,但屏蔽电缆接地是采用第三点接地还是共地,这是问题点1,因为台达变频器也要求第三点接地,如果都是第三点,不是共地了,还有没有其它有效的方法可以一次性解决,不要每次调试都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如果人机和变频放一块,变频单独接地,是因为地已经被变频污染,如果其他设备和她接一起容易被变频地反干扰。所以如果现场碰到变频和人机在一起的话,

   1  如果变频能单独接地,通讯屏蔽线也能单独单端接地(非变频地和公用地)这样效果最好,如果不能给通讯屏蔽层提供单独就不要用屏蔽了,直接用双绞线就ok。

  2 电机不抖得情况下变频载波频率降低些

  3 在通讯效率要求不是太高的情况下可以降低人机和plc的通讯波特率

楼主(2010-01-10):
载波频率降低会引起电机抖动吗,我以为只会影响噪声

楼主:
所谓单独接地,应该是指不能共同接在一根接地铜条上吧,如果两根接地铜条在相距几米的地方,那应该就算第三点接地,对吧

网友A:
载波频率降低说明同一个波形下方波越少,那么波形越不规则,太不规则了那么电机就要抖动了。

  两根接地通条有可能是同一个接地桩上引出来的,  单独接地就是需要单独打接地桩,呵呵

网友B:
好帖子,现场有时双绞线更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