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单元串联多电平拓扑结构)的问题

楼主(2009-11-04):
各位老师:

 我是一个初学者,有个问题我没搞明白,希望老师们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高压变频器(单元串联多电平拓扑结构)输入电源经过移相变压器隔离分出来多组低电压再通过功率单元串联输出高电压。

这个电压是不是还是隔离的呢?对地测量有没有电压?要是输出接电机和不接电机时测量相对地有没有电压?要是有的话,是什么原因使他有电压呢?

楼主:
怎么没一个人告诉我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难道工控没落了??

楼主:
工控效率这么低么?问题挂了一个星期了居然没一个人能回答我。。。。。。。。。。。。

网友A:
你的问题问的比较含糊,估计高手都不愿意答

“这个电压”指的是什么电压~!?

最后输出的高压电~!?每个单元输出的电压~!?

如果是最后输出的电压的话,对地是有电压的,就和电源的三相四线制一样。

楼主:
就是单元输出的电压,为什么对地有电压呢?从移相变压器过来的电源不是隔离了的么?

楼主:
晕倒,没人解释yixia

网友B:
这个电压对地是隔离的

网友B:
对地有电压是因为相对地存在高压容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