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常见问题2

楼主(2009-11-04):
本机操作使变频器运转步骤(VLT2800, VLT5000)
1.将P002改成本机操作LOCAL
2.将P013改成本机控制与开环(LOC CTRL/OPEN LOOP)
3.将P003设定所需频率
4.按起动键START
◎ 在远程控制方式下如何用面板调速?
在远程控制方式下可通过预置给定值进行调速。VLT5000,VLT2800 为参数215到218。VLT6000为参数211到214。该值为参数205-最大给定值的百分比。
◎ 怎样从端子启动变频器?
首先将变频器设为远程控制。VLT5000和VLT2800的参数002设为 0 。VLT6000从面板按下 AUTO START 。将端子12和27短接(因端子27出厂设置的功能为 惯性停机)。然后可通过短接端子18和12启动。端子18的出厂功能为 启动 。调速可通过模拟量输入端子53,54或60进行。在按过操作面板上的 STOP 后,操作面板上的频率显示值将闪烁。此时端子启动将不起作用。需要按操作面板上的"START"来取消启动封锁。
◎ 怎样实现速度同步?
精确的同步可使用丹佛斯的同步同位选件。一般的同步功能可使用变频器的模拟输入/输出功能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