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M430变频器报F0002?

楼主(2009-11-04):
手上有一台西门子M430变频器,经常运行过程中报F0002故障,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F0002为过电压故障。

引起故障可能的原因:1、禁止直流回路电压控制器(P1240=0)

2、直流回路的电压(R0026)超过了跳闸电平(P2172)

3、由于供电电源电压过高,或者电动机处于再生制动方式下引起过电压。

4、斜坡下降过快,或者电动机由大惯量负载带动旋转而处于再生制动状态下。

检查以下各项:

1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变频器铭牌规定的范围以内。

2、直流回路电压控制器必须有效(P1240),而且正确地进行了参烽化。

3、斜坡下降时间(P1121)必须与负载的惯量相匹配。

4、要求的制动功率必须在规定的限定值以内。

注意:

负载的惯量越大需要的斜坡时间越长:外形尺寸FX和GX的变频器就接入制动电阻。

上面的都是手册上说的。你先看下F0026是多少?如果不对,应该是电源坏了,看下电源检测。

楼主:
我测过上电运行过程中直流回路电压530V,如果电源坏了怎么还能运行呢!每次都是运行过程中报这个故障!运行很平稳,基本都是在36HZ运行!故障上电复位后又可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