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应用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9-11-04):
请教各位大侠,变频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应用原理是什么?为什么直接加制动电阻会烧毁变频器?

网友A:
制动电阻,制动单元都是用于制动地

就是说,把电机发电状态下产生的多余电量(表现形式:母线电压升高)消耗在电阻上的

小功率机器一般直接加制动电阻,原因,小功率的IGBT模块中带一个IGBT开关,专门用于制动,当这个开关打开时,电阻就并在母线上了

而大功率的机器,由于没有专门的这个开关,就需要一个制动单元,检测母线的电压,开通开关,并电阻。

就是这样

楼主:
对:blackdevil 关于

制动电阻,制动单元都是用于制动地

就是说,把电机发电状态下产生的多余电量(表现形式:母线电压升高)消耗在电阻上的

小功率机器一般直接加制动电阻,原因,小功率的IGBT模块中带一个IGBT开关,专门用于制动,当这个开关打开时,电阻就并在母线上了

而大功率的机器,由于没有专门的这个开关,就需要一个制动单元,检测母线的电压,开通开关,并电阻。

就是这样

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解答,但我还是没有明白,为什么不加制动单元会烧毁变频器。按照您的说明,即使没有制动单元就是相当于把电阻直接并到母线上,应该不会烧变频器吧?

网友A:
你是完全没明白

制动单元的作用,就是制动时,也就是母线电压升高时,才将电阻并到母线上,如果没有电阻的话,电压过高,就会超过滤波电容的耐压,自然电容就损坏了

而长期的将电阻并在母线上,电阻是抗不住的

网友B:
简单来说,当没有制动电阻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这部分发出的电能没有负载来消耗,只能通过变频器的输出端再进入变频器内部。就相当于给变频器输出口加上电源一样,肯定要炸机的。

楼主:
对:blackdevil 关于

你是完全没明白

制动单元的作用,就是制动时,也就是母线电压升高时,才将电阻并到母线上,如果没有电阻的话,电压过高,就会超过滤波电容的耐压,自然电容就损坏了

而长期的将电阻并在母线上,电阻是抗不住的

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的指教,是我没把问题说清楚。

我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个18.5KW的变频器,本来是别的品牌直接接的刹车电阻,后来坏了换个台达的,结果忘了加制动单元,当时把电源和刹车电阻接好,别的什么都没接,一上电变频器就烧了。

麻烦帮忙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C:
你没加制动单元,直接接的刹车电阻,估记你把刹车电阻接在P-N之间了,使刹车电阻未经控制直接成为三相整流桥的负载,变频器一上电,三相整流桥就满载或超载工作(具体视刹车电阻的阻值而定),这样,就有可能烧坏三相整流桥或刹车电阻。

网友A:
LS说的比较清楚了

关键在于“使刹车电阻未经控制直接成为三相整流桥的负载”这一句。也就是烧的原因

网友D:
怎么会刹车呢,在我理解的刹车,必须要有硬件的接触才可以办得到的,

只是加一个制动单元,就可以把快速运转的机器在短时间内停下来,我还是没有想明白,完全理解不到其中的原理是什么?

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E:
电阻是用来消耗PN线间电容上多余的能量的  不是你说的让机器短时间停下来 机器快速刹车可能使PN线间电压升高所以要加刹车装置  你把因果关系搞反了

网友D:
明白了,刹车是另外一回事,制动电阻不是刹车,只是把刹车时产生的电能消耗掉,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F:
以前那个变频器用的是一体化模块,内含整流桥与制动单元。换了台达的没有用一体化的模块。所以就这样了。正常的变频器15KW以下都是用一体化模块比较多。

网友E:
没看懂XYY007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G(2010-12-18):
有个工况:市电时采用能量回馈电网方式;柴油机供电时采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消耗能量;西门子的s120的ALM能实现吗?

网友H:
9楼说的我觉得不完全对,制动电阻把直流母线电压降低这只是一方面的作用,其实把六个IGBT、制动电阻、电动机全画出来就可以明白:当电机处于再生发电状态时,通过六只IGBT管的C、E极间的阻尼二极管组成的不可控三相整流电路使直流母线电压升高,此时接通制动电阻,在电机绕组----阻尼管----制动电阻形成回路产生电流,该电流在电机内产生的转矩方向与电机旋转方向相反,使电机快速停转。要不然怎么会叫制动电阻呢?照9楼的说法应该叫泄压电阻!

网友I:
15楼说的很正确,制动电阻在使用中还是要起到减速的作用。

网友J:
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用在能耗制动。制动时,电机相当于发电机,负载的机械能量转换为电能,反馈回直流母线,直流母线电压就高了,就要烧毁。

制动单元是个斩波器,当直流母线低于阈值,则不导通,超过阈值,才开始导通,然后将多余的电能通过制动电阻消耗掉。这样,技能维持直流母线电压在一个比较高的值,满足输出的需要,又防止电压过高而烧坏变频器。

网友K(2011-03-25):
如果电动机一直处于发电状态,采用制动电阻方案可以实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