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伺服 ALM 端子的接线

楼主(2009-11-04):
我用三菱FX3UPLC控制,把Y点与控制信号(SON,ST1)等连接做控制,伺服的SG端子、COM(VDD没有与COM短接)和PLC的COM端子都的接-24V,伺服的ALM端子与PLC的X点连接做报警信号输入,我看伺服手册说伺服COM端应该接+24V,不过看过伺服内部接线图,又好像可以在VDD没有与COM短接的情况下,把伺服的SG与COM短接接—24V,再把ALM与PLC的X点连接的。还请各位指点哪个正确?!

网友A:
专业维修 三菱 安川 松下伺服驱动器,如有需要可加我QQ:307717125

网友B:
如果不用伺服本身带的电源VDD(也就是VDD不与COM短接),那么COM应接外接电源24V+,SG接24V-。这个电源也必须同时应用于PLC的输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如果不用伺服本身带的电源VDD(也就是VDD不与COM短接),那么COM应接外接电源24V+,SG接24V-。这个电源也必须同时应用于PLC的输入输出。

那ALM点接PLC的X点是正确的吧?

网友B:
那ALM点接PLC的X点是正确的吧?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