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 plc和电脑通讯问题

楼主(2009-11-04):
是否有这样的功能?

修改D1120的值 编程口和电脑不能通讯?

 谢谢!

网友A(2009-12-06):
台达PLC的D1120里就是PLC的通讯协议。改了D1120里的数据,通讯协议就变了。因为台达PLC有2个通讯口,都可以编程。改了D1120后,COM2被改了。但它的MINI8那个口没有变。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有问题相互探讨,联系我,上海周济电气:www.plc.123ye.com;QQ: 4027 61721。

网友B:
D1120和编程口的通讯参数没有关系吧

网友C:
在他的手册上有介绍吗?还是请高手多讲解一下啊?